CPU供电短路问题

楼主(2011-06-06):
今天遇到一个CPU供电短路问题,上下管全部短路,上管已经排除,将储能电感断开,发现是之后短路,试着拆一些电容元器件,到现在短路的全被我拆掉了,涛声依旧呢。想不通啊。北桥供电也有vcore。北桥那里也拆了。无果,谁可以帮我出个主意啊?补充一下:板子是华硕的,芯片组是威盛的

网友:
你CPU供电也拆了再测一下,

网友:
不能上cpu量呀 还有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也会引起啊

网友A:
cpu供电短路,不是拆掉所有mos管,电源ic,滤波电容就能解决吗?

网友B:
不要上CPU 测量哦  就连贴片电容不要放过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难以发现的东西却没发现呀,还是仔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上CPU 测量哦  就连贴片电容不要放过

我已经拆得差不多了,连北桥那里都没有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短路,不是拆掉所有mos管,电源ic,滤波电容就能解决吗?

mos管已经排除,IC主主芯片已拆,我怀疑反馈,从而主芯片损坏引起,但是还不行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芯片组是威盛的,华硕的主板。

网友:
你是什么板啊   不会是华硕的101D吧   如果不是   实在找不出  就把CPU供电 的所有元件都换掉, 再不行  就做拆件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滤波电容也会

网友:
烧一下,加电烧,看那烫就是哪

网友:
场管是LD1010或者是1014吧

网友:
PWM边上的小贴片电容造成短路的很多哦

网友:
PWM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 你找点基础方面的书先了解下元件 嘿嘿  内存 是单项PWM CPU是多项PWM 电路    例如  9214   9202   是单的  6566是多项的

网友:
我估计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