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清接口用不了

楼主(2011-06-06):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啊1

网友:
高清接口要在显卡的软件里设置下的吧

网友:
集成的就干北桥,独立的就显卡。

网友:
是不是有驱动什么的

网友:
先别急着去修桥,机器修坏了,还麻烦,看是不是设置问题,去查一下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
软件设置不当,或接口问题

网友:
有没有热拔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