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l 不触发,刷BIOS后可以触发,但不过内存

楼主(2011-06-06):
机型:HP CQ40()
故障现象:插电源有待机0.01,电源头的灯不亮,不触发  刷BIOS后可以触发 ,但一直停留在0.56上,大小写灯闪烁,换内存无效,有时可以进bios,但会死机,请各位麻烦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既然有时可以进bios,那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进不了,换了很多BIOS了,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了很多个都不行。

网友:
是圆场的吗??????

网友:
如果你只动了BIOS,那么可能是程序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bois问题一般很固定的,既然进去过那就不是他的问题了,就别再跟bios较劲了

网友:
你有用原装电源吗,CQ40要用原装电源的!不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去官方下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换了很多CPU 一样型号的,T5870的,就只有T6500才可以正常入系统。其他 电流0。55左右,停了  大小写灯闪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bi os\可以了。但用几天要是进不去bios。火啊\刷了几回。到最后搞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面是怎么搞好的呢。请问?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楼主如果能进系统的话,在系统下升级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