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 FP71G 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6-06):
雷打坏的,  经查  IC601(1200AP40)坏,换了个1200P60 后有响声,12V电压跳变,时高时低,
现在IC 管脚电压   1.  0.59V 2. 0.61V   0.56V跳变 3.  0.28V 4.地 5. 0V 0.02V跳 6. 11.5V 10.5跳 7.空     8.  286V 271 跳
后面输出3.3正常, 还有32V,,  就12V跳变。。   请问是12000P60问题吗?
谢谢大家!经过检查,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了一遍,先把光偶换了,通电正常了,电压不跳,5V 16V(这板是16V的)都正常。。。光偶不良!
还有1200P60完全可以代1200AP40!

网友:
看看附近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吧。

网友:
可能质量问题,再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请问光偶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器件。
分为两种: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它的作用:光耦合器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