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通用高压板后开机时和进系统桌面时白屏一下

楼主(2011-06-06):
笔记本换通用高压板            主板这边16根线     20v的3根 开机后才出来    5v的1根适配器插上就有     有3根线都是3.3v插适配器就有     o.*v的有3根   地线几根
用20v的做主供电 3.3v的做en线 还有一个地线,换完后开机时白屏一下,进系统桌面时白屏一下怎么回事,高手指点下

网友:
这种可能是将屏供电作为背光开启信号了。

网友:
开机有瞬间白屏就是高压开关信号和屏信号不同步呀,记得老师说,改高压,开关信号直接用屏的上面的3.3V就可以避免这个现象,不过还是有部分机器会出现瞬间白屏,要完美只能使用原装高压条

网友:
信号线没有接到原来那根,开启屏的信号在屏上面的3。3V之前灯管先亮了 屏的信号还没到就产生白屏了,

网友:
开启信号,待机不应该有电,测测0v的几根,开机后有电压的,就是了

网友:
你没找对线。信号不同步。

网友:
五楼说的对直接从屏上接个3.3当信号!要是还是有白屏现象,考虑一下显卡的问题引起的白屏!!!

网友:
看图纸找对3.3V线就好了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直接从屏上接出一个3.3就行

网友:
开启信号  接  屏反面  保险  就同步了,摆一会   客户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华硕z99d的机子改了高压板跟楼得情况类似
开机白屏一下 关机的时候也要白屏一下   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