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945PLN-X Pro主板

楼主(2011-06-06):
刚刚接了双敏UP945PLN-X Pro主板,插上诊断卡跑00 我测了了一下CPU供电1.32内存供电1.91COMS电池是3.0跳线是3.12时钟供电3.3时钟左面有3个330的电阻有一个电压是1.63另外2个电压是0.57北桥电压有1.5 0.95 1.92南桥的电压是1.04 3.3 1.5 测完感觉基本都正常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啦,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到底那里问题。

网友:
不跑马的故障比较广,你先查下各时钟,复位,灯座,BIOS这些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不行打一下AD线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