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1-06-06):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说是昨天晚上下雨打雷,打雷以后就开不了机了。我把机箱打开检测,发现开机以后机器运行一下就断电,又自动运行断电,这样反反复复。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后来测试电源可以运行。把内存条拆了换了一根也还是没问题。后来认为是主板或者CPU的问题,就请教师傅。师傅告诉我是内存运行不了。主板内有静电。后来我就试试。果然没问题了。希望对大家也有用。   我也是菜鸟   请朋友多指教

网友:
有静电怎么处理啊..电池放电??

网友:
SS是不是 直接放到地上或者水管上面放电啊

网友:
楼主请说明白点,什么主板内有静电,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静电可以用电池放电的  也可以拔掉电源放电五分钟 放置水管类的地方
  静电产生的原因  因为CPU 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点,防止静电是,为了防止烧毁里面的集成电路。造成电脑瘫痪。 静电大多是人身体带的,如身上穿的纤维类的衣服,还有一部分是电脑断电后残留的。... 最佳答案

网友:
还是不明白楼主想说的意思?

网友:
先关闭电源,取下电池,再扣下CMOS电池,等两分钟再按反顺序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应该是释放静电解决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也是菜鸟  可能没说清楚   先关闭电源,取下电池,再扣下CMOS电池
放掉静电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你这应说成是;取下CMOS电池清除CMOS中的内容。不叫放静电,我想静电不会造成你所说的那种现象,只能使芯片击穿损害。

网友:
是不是清了一下CMOS电池哦

网友:
扣电池已经成为习惯了,所以都不知道那一次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
是因为打雷我没想到主板里面会有静电~

网友(2011-07-12):
谢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