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NFORCE6M-A V3.0供电/时种复位???头疼???

楼主(2011-06-06):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个ECS NFORCE6M-A的二代主板,说什么点不亮、开机通下电就断了、开了很多次才能开开等之类的话。先是通电开机测试,果真如此风扇转下就停了。断接IO70/71针脚也是同样。没办法下直接断接电源16、17脚强制开机。转了,复位灯常亮,不跑马?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了,很想听听大家怎么说?还有就是上假负载,再次触发开关针风扇转了。似乎CPU无供电,还有就12V去掉就通电了,插上又不行了.换了块新板故障依然如此。无奈之下发上来大家探讨下给出出注意啊??如图:

网友:
小12 V短路了 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应该先查12对地短路,排除MOS管,和电源IC,如果是换了新的主板故障一样,可以考虑换电源了,是不是电源12V有问题了。

网友:
看你只会开始的几个招式而已呢    你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很多加强     去基地学习吧 时间宝贵  ····· 好的环境好的老师才不会误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说也怪,换下电源就好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换下来的这个电源在别人机器上能用,并且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招式好不好,不过我认理论基础确实需要加强,可是生活所迫啊。再说这一行现在都没生意,很是没信息,以前还行,现在就不行了。慢慢来吧。

网友:
学海不涯啊。对顺便问下:PWM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啊?谁知道给说下了

网友:
修主板要很多系统的知识  就是精通家电的人来学习   他的优势都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呢?说说吧。能告诉我PWM是什么吧

网友:
一种供电方式 ··· 是现在用得最多的最先进的供电方式  由控制IC 开关管 电感 电容组成

网友:
要想知道PWM,多看CPU供电原理,论坛很多的。

网友:
拆CPU供电管,一组一组的拆,疯狂的拆,拆完不行的话换电源管理,换了不行的话换IO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明不白的,大家很难帮你的。可能是短路,或是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我说的够明白,为什么你确说我说的不明白,难道只有用专业术语才算明白吗?土一点的大家都好看懂的就不行吗?你说我说的哪里不明白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

网友:
你都换新板了 还是这样的话 那肯定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是电源功率不足,换别的机器偶尔能用,我都经历好多个了

网友:
你这个就不应该有人帮你,什么人呢。

网友:
这个板就喜欢烧CPU上下管      去查吧    修了十几块了

网友:
PWM 就是开关电源降压
开关电源一般是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MOS+线圈+电容构成,用的最多的就是CPU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是不知道,就不要乱咬。好不好啊大哥???

网友:
PWM是脉宽调制,通过调节脉冲宽度达到调节电压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