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请问PS3可以换GPU吗?

楼主(2011-06-06):
如题 是不是不能换呢?需要对码?还有问下PS3主板和光驱的 KEY在哪个芯片里面
芯片

网友:
芯片很杂的 毕竟难找 你换GPU 也要刷BIOSS的 很少可以通用的

网友:
不行的哦!就算是一样型号的都不行。换好后没有图像的。

网友:
睬鸟
的帖子
哦 谢谢你哦 那芯片坏了 岂不是费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的办法,想刷BIOS那样

网友:
学习了
用修电脑主板的设备来整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上次见朋友换过. 不过这方面的资料 还需要自己查一下

网友(2011-07-18):
换GPU貌似也要对key

网友:
光驱芯片有解码器,只能整体换光驱驱动板

网友:
可以换GPU GPU里头没有KEY的

网友(2015-06-12):
你好 PS3 全系列都可以换 GPU 自己动手强 可以自己换 需要帮忙解决的有时候不在可以加我QQ 27974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