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引脚功能

楼主(2011-06-06):
芯片名称:RTL8111C
        芯片概述:64PIN         每边16PIN
        供电:3VSB(总5PININ16,PIN37,PIN46,PIN53,PIN62)
             1.2VSB(总13PININ32,PIN49在外边,也可通过电感测量)
        频率:25M;100M(PIN26,PIN27:CK_100M_LAN,#)
        复位IN20(PCIRST#_PCIEX1)
        信号:TXP,TXN(PIN23,PIN24)
             RXP,RNX(PIN29,PIN30)

芯片名称:RTL8112L
        芯片概述:48PIN         每边12PIN
        供电:3VSB(37);AVDD33(1);1.2VSB(13)
        频率:100M(17,18),25M
        复位:PCIE_RST#(27)
        WAKE#:26
        信号:TXP,TXN(15,16);RXP,RXN(20,21)

芯片名称:RTL8112(千兆硬网卡,带8PIN控制IC)
        芯片概述:PIN64         每边16PIN
        供电:3VSB;1.5VSB,1.8VSB
        频率:25M;100M(PIN26,PIN27:CK_100M_LAN,#)
        复位:O_PCIE_RST#(20)
        信号:TXP,TXN(23,24);RXP,RXN(29,30)

芯片名称:RTL8111E
        芯片概述:PIN48         每边PIN12
        供电:3VSB(12),1.2v(量小电感),1.2v(21)
        频率:25M;CK_100M(19,20)
        复位:PLTRST#(25)
        信号:TXP0_C,TXN0_C(17,18),RXP0_C,RXN0_C(22,23)

芯片名称:8102EL
        芯片概述:PIN48         每边PIN12
        供电:
        频率:CK_100M_LAN,CK_100M_LAN#(17,18)
        复位:PCIRST#(27)  SC有一个(LAN_RST#外挂一个8.2电阻)
        信号:TXP,TXN(15,16),RXP,RXN(20,21)

芯片名称:8121
        芯片概述:PIN48        每边PIN12
        供电:3VSB,2.5VSB,1.2VSB
        频率:PCIE_L1,PCIE_L1#(40,41)
        复位:PLTRST#(3)
        信号:RXN,RXP(37,38),TXP,TXN(43,44)

芯片名称:8201CP
        芯片概述:PIN48         每边PIN12
        供电:3VSB
        频率:25M,RXCLK(16),TXCLK(7) TX和RX都有一个0.068uh元件外接
        复位PHYRST#(42)
        信号:TXD3~TXD0(3~6),RXD3~RXD0(18~21),LCOL(PIN1:0.7V),TXEN(PIN2:0V)MDC(PIN25:1.77V),MDI(PIN26:3.3V)
        其它:MII_COMP_3P3V(3.3v);MII_VREF(1.5v)
        注:不插网线时RXCLK和TXCLK为2.5M,插上网线时为:25M

芯片名称:8211CL
        芯片概述:PIN48         每边PIN12
        供电:3VSB,1.1VSB
        频率:25M,RXCLK(19),TXCLK(22)
        复位:
        信号:

芯片名称:
        芯片概述:PIN         每边PIN
        供电:
        频率:
        复位
        信号:

网友:
一直不清楚外设的工作

芯片名称:8201CP
        芯片概述IN48         每边PIN12
        供电:3VSB
        频率:25M,RXCLK(16),TXCLK(7) TX和RX都有一个0.068uh元件外接
        复位PHYRST#(42)
        信号:TXD3~TXD0(3~6),RXD3~RXD0(18~21),LCOL(PIN1:0.7V),TXEN(PIN2:0V)MDC(PIN25:1.77V),MDI(PIN26:3.3V)
        其它:MII_COMP_3P3V(3.3v);MII_VREF(1.5v)
        注:不插网线时RXCLK和TXCLK为2.5M,插上网线时为:25M$ G( @
能解释这句话吗  不插网线时RXCLK和TXCLK为2.5M,插上网线时为:25M$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