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出主板的型号,主板的型号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1-06-06):
维修主板时,怎样看出主板的型号,主板的型号在什么位置?

网友:
在主板上面,呵呵。不一定的,一般都在北桥那边左右

网友:
北桥附近吧,你要多知道些主板的型号,就很容易看了

网友:
大多都在板子上印的有,要么你就看北桥上面的,

网友:
如果是杂牌主板 有的不标型号

网友:
教你几招小识主板型号:
1 主板的型号一般在打印接口上面厂家贴有一张纸,显示主板的详细型号
2在内存插槽上方会标有主板型号
3 PCI插槽上厂商一般也会标有主板型号,
4主板开机信息内也会显示主板型号,只不过,显示的都是代码,一般人看不懂。

网友:
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你看看主板上有无 英文+数字组成的序号 一般都是3~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