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BIOS下显示96度

楼主(2011-06-06):
ASUS   m2n68 am se  主板,            开机半小时或十来分钟关机,      BIOS下显示主板温度96度,  BIOS已刷过,    桥加焊过,还是一样,I/O用的是IT8712F-S KXS,

网友:
找图纸看下温度检测脚是不是跑到IO,一般加焊IO

网友:
你CPU风扇别插看一下多久关机,插上风扇又多久关机,2次都有手摸下散热片热不,如果不热也关机,那你可以尝试手动把96度那一项关了。试下。

这个温度项关不掉吧 他那个 也不是CPU 发热

网友:
显示96度 那具体机器温度高不高呢 有可能是温控电阻坏了 换一个好一点的风扇试一下看看那

网友:
很有可能是温控芯片坏了  建议你换一个  我见过一台神舟的一开机CPU就120度 但是不准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哥一直不相信主板BIOS内显示的测试温度,更不相信鲁大师类的测试软件测试出来的结果,只看实际温度,用手触摸CPU风扇与桥片,感其是否汤手,如无明显烫手感觉,去除75232,网卡、声卡芯片,大至即可判断桥片内部局部轻微短路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那个是温控芯片哦, I/O已经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是AMD的CPU吧??我碰到过的是CPU坏了的!试试看吧!!我的坏了的是4400的!

网友:
U的实际温度  没有烫   可以不管。。有关的零件  U  IO BIOS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有通病,不知道楼主上的是什么U?
我一个客户是5200+,开机60度起,什么都不干,然后一直慢慢升温,能到80-90度。跑OR必死!
后来发现ASUS网站上有个BIOS就是专门修正CPU温度问题,刷了后好多了。
只要CPU不满载,温度还是不会直线上升。基本上是在40-50度左右。但是还是不能跑OR。否则必定直上90度到自动关机。
后来我又给他换了240测试,无论怎么跑OR,温度都只是慢慢一度一度的上升,跑了很久也没上到70度。
最近他又反映温度还是上了80度,有关机现象。
现在也搞不清楚究竟是CPU问题,还是兼容问题,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碰见一个775的cpu 温度很高 死机 ,后来换了cup就ok了

网友:
恩  看来还是cpu的问题多些哈

网友:
温控难搞哦

网友:
不要太相信软件测试的结果,主要看机子能不能正常使用,用手感受是很有用的,只要不烫手,又能正常使用,管他软件测试的结果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