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风扇不转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6-06):
版号;RW3,广达代工
客户拿过来说温度高,风扇不转,打死不转!
客户让修,以往都是直接改了,没办法只好修。

拆机量风扇接口电压,CN3

开机3PIN一直无电压,好说,直接查风扇供电就行了
3PIN电压由Q11转换而来,测Q11  1256PIN5V正常,
3PIN无电压,不正常,虽说是温控,但开机就没电压
感觉是不对的。Q11由U3控制其导通与截止。

测U3的第一个条件就发现问题了,8PIN的+12V只有1点多的电压
+12V由PQ38转换而来。

PQ38为PNP的管子,MAINON为高使其PQ40导通拉低PQ38的2PIN使其
PQ38导通,测PQ38 2PIN为低正常,1PIN为0V,1PIN是由1632的4PIN
输出的12V线性电压。测1632 4PIN为12V,怎么回事呢,再仔细看
PQ38时,发现1PIN有点发黑,用烙铁加焊一下结果PQ38一下就掉了,
发现1PIN的焊盘也掉了,原来这里氧化短线了

找个PNP的管子装上,接好线,电压出来了,开机
风扇转了!
比较简单的一例,老鸟就闪了!
今天端午节,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点评):
三极管才会说NPN或者PNP,MOS管会说P沟道或者N沟道,PQ38就是一个P沟道MOS管。

网友(点评):
楼主有点说错了,如果PQ40一通,那么PQ38第2脚也就会没有电压,请问PQ38第三脚又怎会导通有电压呢?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P沟道MOS管,G极要有D极2分之一的电压才会工作。

网友:
好,,,,,,,,

周长宝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挺细心啊!

周长宝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了,8PIN的+12V只有1点多的电压
+12V由PQ38转换而来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帮楼主查错,pq38不是pnp管,是P沟场管

网友:
学习啦!!!

周长宝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修机子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很好,简单直接迅速

网友:
耐心  不错     图纸 挺多 的 啊

网友:
细心发现PQ发黑为你节约不少时间啊!!看来就是得多细心才能修的快

网友:
修机子最重要的就是细心   赞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8脚电压不对,图纸是12V电压。   看图纸那个12V是经过PQ38过来的!

网友:
还不让直接飞。汗。

网友:
修机就是要细心

网友:
这样维修起来心里踏实多了

网友:
真的好轻松解决呀

网友:
虽然有图纸,但就氧化不很明显的原件还不是很容易查的,细心决定成败啊!!

网友:
图纸是修电路的最重要的依据了。。。

网友:
风扇接口应该是CN13,不是CN3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过u3我怎么没看到是哪个

网友:
PQ38 应该是P沟的mos管吧,怎么是PNP的三极管?

网友:
kernxn
的帖子
好眼力!你比我还要细心!

网友:
呵呵 看着图纸查下来 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还好修拉,风扇基本都是改长转,呵呵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为了快速一般不转我都不修的直接拉个5V就OK了,呵呵

网友:
不错 思路明确

网友:
贴子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