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2AWXCI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6-06):
刚刚客户送来一台ACER 5572AWXCI 开机不显示 ,黑屏,但是从屏上的一亮一黑的反应可以看出机器在启动,摸黑可以热启动,就是看不到字符,请教各位,是高压条问题,屏线问题,还是7300独立显卡的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亮不亮再说啊!

网友:
只要是独显,基本都是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7300 显卡坏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外接看看,显卡的面大

网友:
本机屏一亮一黑,说明高压条的开关信号已经出来了,接着屏幕暗了下去,用手电照下看屏又没内容,有内容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咯,如果没内容,外接看看,顺便看下电流到哪里,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亮 内显可以看到调节亮度的反应 但是没有字符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亮 内显可以看到调节亮度的反应 但是没有字符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8131-1-1.html

网友:
外接试一试啊,亮,查上屏的条件,不亮,干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