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几个元件的型号。

楼主(2011-06-06):
机型  DELL  N5010

在基地找到的电路图,在图上标的型号从左到右分别是

SI7686DP-T1-GP    SIR460DP-T1-GE3-GP     TPS51116RGER-GP-U

元件标号从左到右为

PU5002         PU8903       PU5001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场管击穿, 供电芯片的4脚被烧穿,并且已掉点。现在需要定这几个元件,但是不知道图中标的元件型号是否正确,望知道的朋友帮助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前两个是场管,是N沟道的,资料可以在网上找到
最后一个是内存电源管理IC
场管的封装是这样的

网友:
白度就行了。还在这上面发。

网友:
元件标号不是TPS51116,这N5010 是AMD 不是Intel 吧,AMD 版本的PU4901 CP= RT8207GQW

网友:
我的天 都是高手 记得都那么清楚

网友:
可以到网上找资料如果是场馆的话,在料板上找相同相同功能模块的场馆也能替换,不一定非得要型号一摸一样,毕竟我们的目的是修好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上面的标号和常规的是不一样的,如果百度那么容易找到,就不会来这里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这台不是AMD的,而是INTEL  I5 的。

网友:
在淘宝里专门卖ic 芯片的。知道。。你问问、、

网友:
你这个问题找个专门卖ic芯片的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