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E主板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11-06-06):
求助各位大大啊
自己的一块ASUS主板出现了怪问题,型号是P5B-E
现象是无法正常启动,必须直拔掉电源线,等十几秒后接上电源后才能启动,这时要你按F1才能进入系统.和CPU超频后无法启动后断电后再启动的现象一样.但是我的CPU没进行超频.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都无用.
cpu
掉电

网友:
COMS相关参数设置好没有 保存退出后看行不!!

网友:
没有维修的恩路,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清空COMS也不行,
COMS设置好了点保存就无法启动,

网友:
应该是COMS电路有故障,我也只能说个大概,不能正常保存设置,只有断电后VBAT为0时,自动还原成默认设置才能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