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发白 灰蒙蒙的

楼主(2011-06-06):
飞利浦显示器 M2231显示发白 灰朦朦的 确定是屏的事 请问是屏的主芯片有问题吗  用点屏工具测屏故障依旧 高手指点

网友:
不像是主IC。可能是邦定的那些IC总是,,基本是修不了了

网友:
这样的基本就不用想了,换新的吧。

网友:
不是主芯片,还是查查所有的电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故障??  我没找到板点屏。

网友:
此类型估障多由于屏工作所必须的偏压出问题 大多是由DC/DC电路产生 经倍压整流电路获得 如: 22V 12V 9V -7V等等 可以测量上述电压之有无 大致判断估障范围 常见有DC/DC电路IC损坏 倍压电路电容漏电损坏 及其MOS管损坏等等 由于缺件 通常不易修复

网友:
换屏好了 这样来得比较快些

网友:
更换背光板就行。最好先换换灯管看看,再换背光板。

网友:
换背光板?真有这样的事?

网友:
我的已经用2621万能板检测了 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只有换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