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CER 5500 声音小???

楼主(2011-06-06):
这个机器本身来的时候有噪音,就象收音机收不到台那种声音。。。后来把耦合电容换掉了,,,那种声音没有了。
可是声音变得很小,,,之前不会声音小的。。。。外接耳接也是小。。。。。
系统重装也是无果,,把功放芯片APA换了还是一样。。。。功放芯片工作电压5V正常。。。。
机器看了看,也没有那个调音量的按钮这类的东西啊。。。。。。现在处于郁闷当中。。。。。。
所以求助大家有什么见意和说法。。。谢谢。。。。

网友:
先看看电容的波形,再考虑一下功放

网友:
既然换电容后出现的,那是不是考虑换的电容参数不一样

网友:
查看一下声卡的各个供电/时钟正常不

网友:
同意那位说电容参数不一样的XD说的,耦合电容 应该是精密电容,参数有差效果肯定有差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了,换换吧~

网友:
但是我在其他板上一样也是在声卡部分拆的电容。。。。。而且也换了很多的电容,
都是在声音那一块的电容拆的。。。。。。。怎么会容量不对。。。每个板都不一样的吗??
但是我换了很多都不行啊。。。。不可能换很的电容都不行吧。。。。

网友(点评):
找个图纸看看电容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功放有问题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