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板 花屏

楼主(2011-06-06):
显卡板 花屏  8个显存 怎么才能知道 那个的问题啊 必须一个一个 试吗 华硕A8J

网友:
直接焊显卡 显存是测不出来的 只能一颗颗加焊看看效果 在定位哪一颗坏了

网友:
加焊显卡不行吗

网友:
拆颗显存 MATS跑下查查规律

网友:
这个真没有好的办法只能一个个加焊,不过显存很少坏,小心!

网友:
显卡做过了?基本都是显卡坏的多,你的本是AMD的CPU还是英特尔的。AMD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取下显卡,根据电路图,测量各个显存到显卡的数据和址线,如果是显存的问题应该有哪一个点阻值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