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巧拆AMD CPU 5000+!!

楼主(2011-06-06):
今天朋友没事在一块闲谈,偶尔的他说起他有个AM2 5000+的CPU冒烟了,
我就随口说了说拿过来吧:我帮你拆开看看,看能不能修好。
他一开始也是很不信,不过话说回来了:以前也确实没有拆过,
只是最近在咱们的论坛看到过好多拆开的CPU,
不过大部分都是INTER的CPU。……最后他把5000+的U给拿过来了,
说真的没拆过但是信心还是有的,一把小平头棋子,一个小刀片。
先把U壳四周的防线去除掉,用小刀片轻轻的来回削,一圈一圈的削。
削了大概18分钟左右。看到了渺小的希望:开口了,很小很小的口,
再次用刀片尖子轻轻的翘它几下,对准三角形的位置一圈一圈的来回翘,
说真的有些地方根本插不进去,慢慢地找到了感觉,
用棋子对准三角形左侧用力的轻轻的翘啊翘,开了一边接着慢慢都开了。
就这样AM2 的5000+ CPU被我给对开了,俗话说的好: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其实没有别的什么意,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下这咱喜悦而已。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那就是如何给它粘回去啊?大家看的时候别忘了给指点一二,高手望多帮帮忙啊?谢谢大家了.如图

网友:
烧的痕迹这么明显,估计打开后也修不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用BGA加热下怎么样啊。会不会好点啊。刚才我试了不行啊。代码00还必须得强制开机啊

网友(点评):
哥哥 这个不是虚焊 是烧掉的

网友:
听说AMD的U有些要加热一下可以跑数的可以用烤箱烤下就好。温度打高点。。。

网友:
我一个不跑码的AMD5200放BGA上用焊接曲线过一遍,能进系统用一分种左右死机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拆过和加焊CPU

网友:
楼主真牛X,这个CPU打开以后可以用AB胶粘回去的,修摩托车的地方都有得卖!!

网友:
还没听说过,蛮强的!~~~

网友:
拆开和修好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此,只是有点兴奋。所以就拿来分享下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修吧,除非有些电容有问题还可以换,不过AMD的CPU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像你说的这样对好的机率有多高啊。65%有吗?还有就是对好了能用多久啊。一个月或者说一年以上???

网友:
楼主牛啊  这个玩意你也搞开 哈哈

网友:
我也只是听说,没有实践过。呵呵,一些没事的人折腾出来的玩意,一般CPU坏了我肯定是换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这样说就错,虽然主有那么一点点,可是也不会像说的那样没事折腾着玩呢?真没劲啊

支持你 我的240也坏了 不跑马 看了你的帖子 我明天拿到学校去撬开他 不过用BGA会把出问题的 如果运气好的话 也是电容坏了 补上去也许就好了 我以前拆过 939的 直接风枪吹 把他的

网友:
烧穿了,你还能修好???
不太相信,,,

网友:
多谢楼主 我正在撬我的240CPU

网友:
撬开了 不过 U也报废了 把他的PCB线层给刮伤了 壳子瞒好的 明天把他贴在笔记本的测试COPU上   这样就不怕烧U 了

网友:
有空翘个玩,能修吗,呵呵

网友:
已经确定过了,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