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6-06):
下午拿到一块华硕的主板 型号不知道 上面就写这 P5PL2   故障是 不触发。测量晶振 已经起震 电池 个跳冒有电
开机针.3.3   触发后测量 W83627  68脚有跳变 测量67脚 有跳变 测量73脚 南桥发给IO的 SLP-3 一个低电平 正常是0-3.3一个持续的高电平
挑起73脚后测量 焊盘 有个3.3的电压 触发开关后 可以开机跑码 但是不能关机 起初以为I损坏
原型号 W83627EHF-A 用 W83627DHF-A代换 可是故障一样挑起73脚又可以触发 但不关机
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两个IO不能替换吧

网友:
追73脚的线路

网友:
代换原型号IO可能就好了。

网友:
IO坏了    把SLP3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修好了 桥坏了

网友:
是南桥坏了吗?还是虚汗?

网友:
测一下IO到绿线是直接相连的吗,中间是否有其他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