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开机几十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1-06-06):
接到一客户的清华同方K431的笔记本。要触发几十次才能开机,拆开量开关按钮正常。不知道是那里出了故障,望有朋友指点

网友:
查一下开机线路,EC到南桥的一些信号是不是正常发出吗,

网友:
查开关电压 阻值 到ec的线路是不是正常 还有后面的条件不满足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所以要修测前面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晶振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