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进来帮小弟看看这个显示器什么问题!

楼主(2011-06-06):
今天收到个AOC19寸的显示器,通电后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拆开后量各部分电压都正常,开关角也有3V的电压,检查开关按钮也是好的,用点屏工具测屏也是正常的,实在是找不到问题所在了,各位大哥帮忙提点一下这样的问题回事哪里的故障
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仔细查查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一步步来,电源板查了就查驱动板,整理下思路

网友:
看一下别的按键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最好先把所有的按键先换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再看驱动板吧。如果供电都正常,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修了。毕竟液晶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我都是先查电源部分,然后高压部分改板,驱动部分换通用版,屏有问题直接修不了,丢

网友:
一 查驱动板晶振是否正常 二 查驱动主芯片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按键都拆了,短接试试

网友:
短接开关键,,,看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开机,,说明是开关键的问题,,,如果仍开不了,,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刷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
这种你非得仔细测,实在不行就换个通用板装上看看

网友:
驱动板问题,代换试一下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要么是驱动板,要么是按键板坏

网友:
查下驱动板上5V转3.3V的1117看3.3是否正常,不正常换个。正常的话看3.3转1.8V的1117看1.8是否正常,不正常换。你的故障就是主控不工作。

网友:
电压正常,说明电源板肯定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先把所有按键换了试试看,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我遇到过一台梦想家的显示器,冠捷代工的,开不了机,刷了程序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事 你接一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拔掉开关线还不亮就有可能是驱动板了

网友(2011-07-06):
可能是某个地方对外壳短路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不行就换个驱动板

网友:
依小弟之见 换按键就会好

网友:
高压电路短路引起的故障,查12V供电

网友:
电源板上。。有12V   5V  吗。。

网友:
换驱动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