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9液显闪绿灯

楼主(2011-06-06):
一台戴尔液显无显示一直闪绿灯,去屏线一样闪,各电容无异样5V 3.3V 12v正常师傅们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各位大侠们给个建议,兄弟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板上的5V输出的电容换换

网友:
查驱动板电源  换按键看看 还不行就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先谢谢二位我先看看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先缩小一下故障范围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只有先试一试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先把所有数码管测一下 有没有坏的  如果没有 接个通用高压板  看看 问题是不是解决了 (有时主板的高压板 可能带不动4个灯管)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MCU出问题了,锁定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MCU有问题,加焊MCU,不行再换板。

网友:
主芯片内部短路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
谢谢,问题解决。换板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只有换板了。。。

网友:
那问题在那啊!换板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
不急的话尽量研究一下 维修不能只是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研究的前提是赚钱啊。MCU咱也没有单独发一个又不划算加焊了没反应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给我回个信。谢谢了。我的是优派19的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问题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接到机子想到的是电源和高压爆电容短路保护,打开机子检查电源高压一体板(明基)没有发现爆容也没有发现短路烧痕,我就害怕驱动板MCU出问题(工具不齐)后来上通用板正常,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别较大些哦

网友:
不会吧!要是你这么说的话。那可真的是MCU的问题了。呵呵。我发现怎么MCU那个芯片怎么就那么爱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什么板啊。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驱动板就是那块小板和显示器有排线连接的那块

网友:
mcu可以一次多买几个那个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修过两台液晶的显示器 故障是插上电源线就直接电源指示灯绿灯一跳一跳的闪绿灯 经检查 一台是因为高压问题 断开高压供电保险就不闪了   然后修复了高压  另外一台是次级输出电压电容怀孕  更换后OK

网友:
一个贴子。从头到脚,没有型号, 没有数据, 也没有照片。

各位回贴的都是高手了。

绿灯闪什么都有可能。 电源板,高压板,主板, 屏。都会引起。

这种问题,问了也白问。

网友:
我碰到很多是按键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