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6-06):
今天喜哥又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台笔记本,叫我们修,发给我的是IBM--T43
故障是不跑码。
由于没有带相机,所以没有图片,笔记本又被喜哥收回去了。
  拿到手里测各个电感有无短路,测了,没有短路,插上电流表有待机0.02,正常,触发,一路到了1.32.我觉得不对劲,为什么这么高捏。
我插上内存。还是1.32,我就测各个供电,都正常, 在假负载上面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我就郁闷了啊。供电时钟复位都出
来了,还不跑码。我就找出图纸,查了下ADS#信号,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有点异常,不管确定,就直接又打了DMI总线,这个就明显
不对了。只跳了一下,没有没有跳了,还没有波形,我就开始在假负载上打了所有的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发现CPU到南桥的的有一根线对
地阻值只有97,其他都是320,我就查了点位图,这根线是直接通南桥的,我自己还不是很确定这线有没有问题,我就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说
,这个有的是正常的,你不用管,我就继续打了一下北桥到显卡的耦合电容,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下来又打内存的数据地址线的阻值,也正常
,系统管理的阻值也是一样的,我就以为这板真的没有救了,接下来出去休矣了一下,进来,我就打了下内存的时钟,也正常,诶,真不知道
怎么做了。就再次对着图纸,点位图,测了下各个的所以电压,都测了。在测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测SMB-DATA 正常3.3V,早测SMB-CLK1V
哈哈,我就笑了。我就对着点位图查发现SMB-CLKVCC3B是由R491上拉的,我就查了VCC3B还是3.3V,另一端还是1V。我就拆下电阻量了10K,正常,有继续往下查量R820
2边电压都是1V,继续往下查他直接连到U49是一个8脚小芯片,SMB-CLK是连接U492 量了一下还是1V6脚的SMB-CLK的输入也是1V,量R398S上拉电阻VCC3B3.3V下面还是1V,我就把U49拆掉,在量16脚电压都是3.3V了,哈哈,原来是你的问题,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芯片换上,上电,电流表直接上2.23,接屏量了,此版修复。
语言表达不是很好,大家就谅解下。

网友(点评):
最后把电流跳变再表达一下就完美了,不能说电流直接到2.23吧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可以跑码 跑87 或者85 在T4X上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了多久了,以前是干维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诶,学了2个月了。以前没有干过呢,学了一个月主板,现在在学笔记本。

厉害哦 两个月就会了
楼主学得蛮快的啊

网友:
小乐加油。不跑码的就是需要细心。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这个应该是跑码了吧,不是卡内存吗?

网友:
乐乐 加油 你很厉害了 才学两个月 我接触笔记本都很少 现在也在慢慢的学笔记本 刚开始的时候笔记本上面的场管都不认识 哎 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
乐乐同学 不错· ·  向你学习·  当时我看到你那块板听你说一切都正常  就是不跑马  没想不到这么纠结·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怎么样呀?今年其实我也想到基地去学习呢,正好,你给哥说说。

网友:
不跑码的机器是不好修啊,有的时候没有思路

网友:
ADS#持续低电压,CPU应该就已经开始读BIOS,进入POST自检过程咯,接不接内存电流都不变,一般就开始刷内存槽子,打阻值,都正常,俺一般就会干桥,楼主好细心,回去测试SMBUS的时钟/数据信号电压,好细心

不过T43挡内存俺遇到不多,通病在南桥虚焊和显卡

网友:
楼主才学俩个月就能修到这种地步,人才啊

网友:
很仔细。不过不是每个板都有点位图的啊。看来下载分还不够啊。不知道大家点位图那里搞来的我觉得板子图还好搞点位的不好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南桥的通病多,我上假负载他还跑码呢,不上内存还是一样02    --  20--   31-----87   都是乱码,是诊断卡带程序的,上了一个垃圾诊断卡,就是0000,纳闷卅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不对会直接导致CPU不跑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在基地学习的朋友吧  水平不错啊

网友C:
测SMB-DATA 正常3.3V,早测SMB-CLK才1V。楼主在什么情况下检测这个,这是什么信号?
SMB-DATA 这是什么?SMB-CLK这又是什么?我不太明白,楼主给我讲讲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啊,我写了的嘛 ,就是2根系统管理总线,一个数据线,一个时钟。

网友:
基地教学很不错呀,才学习两月就会修笔记本了。我很佩服

网友:
嗯~细心决定成败!!有前途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内存的SMBUS总线应该是连接内存SPD芯片的,SMBUS总线因为速度低一般只用在几个地方,电池检测脚,CPU内核温度,内存SPD读取的线路,和网卡电路

网友(点评):
- -, 我知道是到SPD 他是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去读取内存的信息,如果不对,肯定不认内存的,但是他也需要SMB-CLK啊, 时钟发出来的,没有这个时钟也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反正他要读取信息就需要通过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到南桥,到时钟,去的地方可多了。你自己看图纸吧 ,诶,

网友:
回复 网友B:

- -,   我知道是到SPD 他是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去读取内存的信息,如果不对,肯定不认内存的,但是他也需要SMB-CLK啊, 时钟发出来的,没有这个时钟也是不行的。

网友:
修到这一步,维修已经上了一个档次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很厉害了两个月能学成这样,而且很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2个月就那么厉害了,我在店里2个月连笔记本的芯片都认不全那。。。

网友:
其实有点位图的好测试DMI 总线 没有的大家什么怎么测得呢 先做北桥之后做南桥,之后靠座子 之后扔了吧

网友:
远程学一年,还不如实地学一个月呢? 嗨。。。。。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呀不跑码的机器都能修,还没想着去动桥,真细心。要是我工作条件都到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CPUAD是连北桥的吧,怎么会直连南桥呢

网友:
  你们都比我好啊·? 我是以网络方面为主的  维修想学都没什么时间
  只有看看你们的 帖  学学经验

网友:
高手啊 有机会上远程学习吧  准备学学

网友:
ads#不正常就测系统管理总线去了

网友:
南桥sm总线出问题了,应该是能跑两下吧

网友:
才学两个月就这么厉害了  真难以想像啊

网友:
LZ我想问一下 学费是杂的个交法0 0

网友:
思路非常的清晰。看来基地实力很强呀

网友:
楼主的水平已经不错,快到艺成之日了,恭喜。

网友:
还是基地好啊    才学了两个月就这么牛叉了

网友:
我也来支持一下,不错,确实不错,希望楼主多发发这样的贴啊,我们也可以多学学了

网友:
确实是长见识,不过从来没有注意过系统管理总线,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用来读取内存SPD的资料,就是读取资料的吧 ,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
谢谢LZ,看看图应该能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强烈支持写的很好,不跑码的板难修呀,奈心很要,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啊,基地组织就是历害啊,哈哈,有机会我一定去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讲的真不错啊

网友:
做的不错,挺细心的

网友:
牛~我学2各月没这水平

网友:
我每次碰到不跑码,就想刷bios  呵呵

网友:
我学了半年了   才会主板   羡慕基地学员

网友:
看来楼主在基地里学得不错嘛

网友:
看了有点头大,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维修中电阻法可以测量硬件是否短路,电压法可以测量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关键点的电压是电压法测量的重中之重。

网友:
学的还挺快啊

网友:
请问各个大侠 没有假负载怎么测量各个复位和时钟吗

网友:
这是非典型的例子

网友:
楼主要经常发些经验之谈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买一个啊  一个才几块钱, 没有假负载就要看图纸咯。

网友:
串行时钟幅值过低,应该是不过内存啊!他和数据的直流电平应该是对称的,波形存在差异!!

网友:
楼主 学了两个月 就有这水平  真是厉害啊

网友:
请问lz 系统总线3.7~3.9正常吗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如果远程学习的话能学好吗?

网友:
思路清晰啊,,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学两个月能笔记本。

网友:
像小电子元件坏,最麻烦了。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正常3.3 怎么会是3.9呢, 都是3.3V上拉的  你表准不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表是肯定好的
smbusdata 3.72v
smbusclk 3.10v
但现在可以用
不知这是为何
请问lz若是这样的电压 问题可能出现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就不用管卅 可以用就行了, 要看这个电压从那里来的, 很麻烦的。

网友:
高手,写得非常清楚。

网友:
细心。持之以恒

网友:
楼主两个月就有这样的成就,真的是很有维修天赋!

网友:
太聪明细心了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高的技术 佩服

网友:
看不太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DMI总线不需要点位图,直接扎到县里面去测

网友:
基地的教学很强?
不管怎么样,楼主的思路和能力都还是蛮强滴。。

网友:
高手 班子上那么多测试试点没有点位谁能知道是那几个测试点啊

网友:
乐总的帖子又上来了···这维修实例·太现在还没学到那··后面就请教大虾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小胖胖,你学完咯没有啊。哥还在山东等你。

网友:
回复 网友J:

AD连 北桥
还有一些控制信号,如休眠控制,STPCLK等信号,是连到南桥的
看图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没捏··还在IBM···不要谎嘛·

网友:
不错,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很多的人就迷茫了不知道怎么修了,你还是不错,细心

网友:
这种问题 一开始 测量CPU时钟  应该就不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说的  系统管理总线  就是I 2 C 总线  只有2条 一个数据一个时钟。

网友:
SMB是什么意思楼主可以讲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K: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谢谢    马小乐乐

网友:
有图就是好,要是没有图这机器就有些困难了哦

网友:
看你的思路还是很清晰 加油

网友:
呵呵,不错,维修还是需要点耐心啊!

网友:
介绍的挺详细i  支持一下

网友:
请问SMB-DATA ,SMB-CLK分别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不错的思路 。 不跑码是比较麻烦

网友:
以前在杭州宿舍的人就说了,只要月饼老师不管是讲什么内容他都愿意听,看来月饼老师讲得是特好了,不然楼主不能一个多月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啊

网友(2011-07-18):
基地  有时间一定要去进修下

网友:
读取内存的SPD,也就是是内存的BIOS

网友:
和3P哥发的秒杀二修板有雷同的地方,都是内存出的问题

网友:
不错啊,基地才学2个月这么好的成绩啊。

网友:
看来楼主的学习成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好功夫 ,理论很过硬呀!

网友:
楼主真的好人才,才学两个月就这么厉害了。我以前没基础的,去培训了一年了,现在才出来实践。都好多都不会,现在还要边学边实践。感觉很深奥!像楼主这样查信号追线路我都只懂一些皮毛,大多都是杀桥换芯片。感觉好自卑。看来以后要多来论坛看看你们的维修经验了。我也才刚玩论坛,希望以后多多照顾!谢谢

网友:
我学快一年了还不如你两个月

网友:
楼主你真猛   两个月就这水平了  佩服````

网友:
为什么我 怎么也学不好呢   ,唉 可能还是我的基础太差了  要努力啊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太犀利了,才2个月就能学成这样,不敢想像啊,以前专门学过电路方面的吧,这么细心

网友:
不错,加油,看来咱也的去基地学学

网友:
ADS# 和DMI总线正常时应该是什么波形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 波形怎么说呢,只晓得说不出来。

网友:
才学了两个月就能有这样的技术,真是不错啊!

网友:
直接扎进去啊 那么多线 随便那一根都行

网友:
我经常碰到什么都有不跑的就是弄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
楼主的功底真深啊,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扎进去啊,随便那一根都行。

网友:
楼主很强悍啊, 你主板一个月,也就是笔记本一个月?能这样已经

网友:
喜哥的功劳。

网友:
学习中 很有用

网友:
SPD 内存 有个八角芯片!

网友:
- 信号能修得出来 可以说是高手了! 3个月可以成这样 佩服啊! 早知道当初直接去基地学!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实例啊

网友:
很不错的实例啊

网友:
理论知识欠缺,学起来真吃力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LZ的水平。

网友:
SMBUS的问题???这个是不读内存吧,怎么可能是不跑马,这根线有OPEN或SHORT还是啥的都不会引起不跑码的吧???长见识了,楼主强悍啊。。。。。。

网友:
smb、不正常为什么就要跑马。 这个不正常,他就不能正常去读取资料, 所以的资料都读取不了。 他怎么会跑马呢, 我只是在内存那里查到是这个不正常, 应该是所以的SMB都不正常、所以是不跑马的。

网友:
但是的确不跑马, 要是你觉得想不过,可以找个T43的把内存下面那8只脚的东西拆了, 你看跑马不跑。

网友:
支持楼主,就是要多测量。

网友:
没遇到过 先记着  现在T43的板子修的少了

网友:
不错啊,修这种机子不但要有图纸还要有点位图啊,没有这两个,就像聋子和瞎子

网友:
细心的人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检查的非常详细,我前几天修台宏基也是SMB总线问题不读CPU。

网友:
不太懂 不知道是楼主表达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网友:
很强悍啊,两个月有这样的效果,佩服啊,基地真的是这么强悍吗? 有时间想去看看。

网友:
两个月能学到这种程度真的是佩服!以后必将成为笔记本维修高手!

网友:
。。。。。。笔记本还用数码卡的啊。看电流。查图纸比数码卡可靠

网友:
好强啊  两个月能这么厉害呢  我看电路图还迷糊呢

网友:
汗颜啊~~我都学了一年多了~~光拆机子就拆了几个月~练焊工都焊了好久呢

网友:
很详细啊,以后可能会用得到,支持一下

网友:
不跑码一直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撒时候准备自己开店嘛

你是那个卅,  我们认识??

网友:
楼主才两个月就达到这个地步,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IBMT4X 内存不过,供电正常好像就到北桥了,呵呵!

网友(2011-08-18):
引用 网友M:
大哥你也是迅维的学院,你怎么问这么搞笑的问题呢?

呵呵,进讯维基地那天起,我就开始接触维修了。

网友:
2个月就这样高水平了,速成班也不能这么快呀

网友N:
楼主才两个月,真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才两个月,真不错啊。

你跟我说的阿哥CQ40的BIOS  没有找到,  郁闷了。

网友:
才两个月都这么牛了,不信,这种地步最少也要半年

网友D:
嘿嘿, 现在有4个月了,  还是没有长进。 哎、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嘿嘿, 现在有4个月了,  还是没有长进。 哎、

已经测试 去掉Q49 可以跑码 上不上内存都是档代码E0 请问楼主接收到别人的反馈没有?有没有跟我一样试过的?一样结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已经测试 去掉Q49 可以跑码 上不上内存都是档代码E0 请问楼主接收到别人的反馈没有?有没有跟我一样试过的 ...

应该是不行的吧,  E0是当内存, 难道我诊断卡有问题 还是新的,  我上次确实不跑码, 上假负载也跑马。 但是是乱码。 CPU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行的吧,  E0是当内存, 难道我诊断卡有问题 还是新的,  我上次确实不跑码, 上假负载也跑马。  ...

我还换过几张诊断卡测试,都没有跑码呢,  拆掉,应该不一样,  那个直接被拉到1V了。 所有的SMB的电压都被拉低了。 拆掉了跟拉低不一样。。

网友:
基地里的学员都很牛!有机会真的要进修下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个信号很重要,在论坛里也看到过,可是总是到用的时候就把它给忘记了

网友P:
还是再细看一下,我试过修一块965的板,就一个电感一边虚焊,没有了1.25V的北桥电压。就不跑码了。认真再LOO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还是再细看一下,我试过修一块965的板,就一个电感一边虚焊,没有了1.25V的北桥电压。就不跑码了。认真再LO ...

呵呵呵,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个人认为,以示波器为主,不要太相信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SMB-DATA 正常3.3V,早测SMB-CLK才1V。楼主在什么情况下检测这个,这是什么信号?
SMB-DATA 这是什么?S ...

应该是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到时钟 两条都是3.3V不变的

网友:
2个月,有这样的成绩,真的很不错,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中,但是有些还是小不明白,慢慢的体会中,

网友:
基地真厉害。高人啊。

网友:
笔记本好能修啊

网友(2011-09-20):
中间经过一个8条腿的小芯片,被这个芯片拉低了, 系统管理总线都是连载一起的嘛  这里被拉低了 ,不就都不正常了吗。

网友:
很是纠结....还是有时间去基地学习吧

网友:
楼主不错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
马小乐 很强悍啊 学习了

网友:
不跑码的就是需要细心。

网友:
信号问题是很难查的,要是我就查不到

网友:
读后感言:供电-时钟-复位-总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cpu发出寻址指令到BIOS ,bios代码先存储到内存,cpu进内存读取代码,期间会经过FSB,DMI,LPC总线,北桥收到BIOS代码后,通过SMB将代码储存于内存的缓存芯片内。 膜拜中。。。。。

网友:
好铁子要一起分享

网友:
2个月技术这么好啊 楼主以前有底子吗

网友:
我感觉不过内存应该走码呀,电流也有点大,看来这个信号挺古怪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有时被忽略了。。

网友:
基地出来的脑子里就是有料

网友:
2个月就有这成就 ? 我擦。。。。哥无语。

网友:
不错啊,有理有据,新手厉害!

网友:
要学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