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桥的事,维修一天修好三块主板

楼主(2011-06-06):
         今天端正节,没过节就在家里修三块映泰6100主板,

现像:都是开机不显示,测试卡一测,不跑码测试卡不显数字。有块是复位灯常亮,有块是按复位键灯亮,还有一块是跑码到E0。

         首先搞那块跑码E0的,心想是不过内存条吧,换根内存试下跑到C1了。看来真是内存这块出问题,先不管它,好好清下尘再说,花了十来分钟清理得干干净净,再给内存槽用镊子给刮下金手片,再试主OK!搞定一块。
        接下来再搞那块复位灯常亮的,拿出Socket 754假负载,测下VCC有2.65V正常,复位0V  二个时钟0.03V PG信号1.25V正常,
也测了下总线电压有1.2v,再测内存供电有1.8V,桥1.5V。

后有量到桥旁边一个门电路,只有1脚有5V电压,8脚9脚3.3v其他的脚都没有电压,我以为是这块门电路芯片坏,将它换到刚刚修好的主板上试能点亮,另几个肢都有1点几伏的电压,这说明门电路没事。量得各各地方都没问题,那先做下桥看怎么样吧。拆下桥上的散热片,用刷子刷下桥搞干散热膏,左手拿起风枪,设好温度到390,风速7档。右手用镊子搞点助焊剂放到桥上面,开始给桥加焊,对着桥一二厘米,四面八方的对着桥吹,看着表吹得四五分钟就差不多了。等冷了下来试主板开始跑码了。
       再来修第三块主板,都同样的方法搞定第三块主板。今天没做别的就是拿一天的风枪,最后出工作室时19点多了。棕子都没吃到,小胡同志来拿主板的来了(客户是家网吧的老板)再给予送来一个大西瓜,呵呵今天吃到西瓜过节了!

网友(点评):
这跟饼哥要求的10分钟一块主板还是那么巨大的差距啊!!!

网友:
你亡命哦。 不过节? 继续秒杀主板,佩服。  赚赚多了,该休息哈蛮

网友:
用风枪加焊桥,我还真没搞过,不会吹死吧,还有的上面放个硬币的,晕了

网友(点评):
没试过就看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255-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道长你也没休息啊!我真的好想向你学修内存,看你贴子,修内存真是没人能比。还有你那测试内存的软件能发个给我不?he9119@163.com,测得哪个颗粒坏,还有坏内存插在主板上,不显示又怎么测。

网友(点评):
道长不会发的油箱哈,有什么意见加我QQ,在我的空间有号码的。

网友:
反正坏的板子  买不起BGA的兄弟  只能只要了   搞好一片 算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给温度设有390左右,放点助焊剂,让助焊剂打湿整个桥。这样吹个四五分钟没事的。

网友:
芯片动了吗?没焊动应该不会用很久吧

网友:
桥 加焊用不多长时间吧?

网友:
你4--5分钟能把桥加焊动吗? 你是有什么为标准的  想向你学习下

网友(点评):
想学就看我的这篇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255-1-1.html

网友:
从没试过用风枪加焊桥

网友:
现在的桥好多没风扇,造成桥虚焊,以后看到没风扇的,首先排除怀疑桥虚焊。

网友:
NV芯片组的桥虚焊率较高,能修好就值得庆贺,但也要注意跟踪服务。

网友:
风枪加焊的桥用不住啊,特别是夏天,

够恶心的,大哥,你还让不让大伙吃饭啊
头像好恶心

网友:
NV的桥我是实在受不了,虚焊恶心的要死

网友:
NV   本来就不怎么好!

网友:
又学一招,就是不知道楼主用五分钏的时间能否加焊的好。

网友(点评):
风枪加焊桥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1255-1-1.html

网友:
我现在 加焊任何东西 都不会去动它 动了就连锡了 遭了很多了

网友(点评):
动的时候要讲究技巧的,不能动作过大。

网友:
你的图片怎么上传上去的。我的怎么上传不上去啊,现实文件太大,文件才653K算大吗?

网友:
风枪也可以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