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可以支持800的U,现在只能支持533的U了,为什么

楼主(2011-06-06):
今天拿到一块板,他原来一直都是用800外频的CPU,今天突然点不亮了,我换了个CPU是533的却亮了,为什么呢,是哪里空焊?北桥?诊断卡可以跑到13 ,有些板跑到13是已经亮了的,但这个没亮,而且蜂鸣器里好像有噪音,电流声,按复位开关后,有时候卡内存.主板型号为盈通CI945GC,带显卡的。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啊。以前 C4 2.66 的可以亮,现在只能用 800的CPU了!找工厂的朋友改造了就。 专门用来维修测试内存的。 不过懒得管了。。。。。。

网友:
有些主板BIOS信息不正常会导致此状况 还有就是北桥
AMD的板我遇到过供电出现问题 导致能上3000+的 上不了双核的 INTEL类型的主板不排除也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还真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刷刷BIOS试试。我想可能跟时钟芯片有点关系吧。

网友:
供电的功率跟不上  或者  时钟线路中的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时钟问题。。。。

网友:
修到过的。。。。

网友:
为什么和时钟有关联呀?请教下。。。谢谢

网友:
跟内存有关,内存要支持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