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开机报错示''CMOS Settings Wrong''

楼主(2011-06-06):
今接一块ASUSP5LD2主板,开机后出现提示''CMOS  Settings Wrong'':''cmos date/time not set'':''chassis intruded ! Fatal Error ... system Halted''提示,
8 P  j   我检查CMOS 电池正常,跳线帽也没问题并且电压也正常。然后检查CHASSIS跳线帽也有;然后我开机猛敲DLL键进不了CMOS设置,一直停留在提示画面,刷过BIOS故障一样。最后发现前置USB取下即能正常进系统,后把机箱拆开,发现前置USB接口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万难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学习了

网友:
外设引起的  主板报错

网友:
我的天 我就晕这样的症状,  所以我都试裸板

网友:
这问题实属罕见!长见识了!

网友:
前置的usb果然不稳定,遇到过很多前置usb损坏的,导致coms错误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晕啊,这种问题也能引起那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罕见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习惯是对于待修的机子,不管台式还是笔记本,都不使用USB鼠标。笔记本用触摸板,台式机用PS2鼠标,避免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是故障更加复杂化。

网友:
第一次碰见这情形,真感觉千奇百怪。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少见,所以莪有个习惯。先拔掉外设的线~!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就用最小系统排除问题所在。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主习惯诊断主板故障时不拨除外设么
还是要感谢您的分享··呵呵

网友:
呵呵,裸板最好判断了,

网友:
前置USB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学习!

网友(2012-05-18):
楼主,我的是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没有前置啊

网友(2013-10-21):
ecs 主板 报cmos settings wrong怎么解决   和华硕一样

网友:
外设引起的问题有吋真想不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