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笔记本

楼主(2011-06-06):
  昨天接了台惠普的520笔记本;故障现象是,插上外置电源和用电池都不能开机,且使用外置电源充电指示灯不亮!首先本人是菜鸟从来没修过笔记本,连上面的场管都是修的时候才研究的!
  入正题:我想应该是笔记本的主供电出了问题吧!要不怎么连充电的电源指示等都不亮!从18.5过来经过PQ3我发现G,D,S都是18.5伏当时我就觉得有点郁闷了!但是没接触过,又测了旁边的另外的发现在路都是通的!我测量PQ3也是通的 PQ4呢 又没输出 我就觉得是这哪里出问题了 我开始以为PQ3是正常的!后来我没思路下了个图纸!仔细一看怎么觉得就是PQ3的问题 哪里来的18.5呢(好像是G极)现在都还分不清楚!心想拆下来看看吧!拆下来一测始终是击穿了的!换了一个就可以了!菜鸟们 我们一起飞翔吧 努力!
  另外我的图纸是在百度文科里面下的 我发现现在里面能下好多资料 我昨天在论坛没找到惠普520的图纸 但是今天我上传 老大给说是重复的资料!我们论坛是不是有什么漏洞还是我搜索的方式不正确呢!

网友(点评):
单用电池也不能开机?

网友:
哈哈,是保护隔离,当VIN插入,从PQ3的D流向S极(通过内部的二极管),一路导通PQ6、PQ5,使G、S之间没有电压差,当某个芯片发出ADP-PRES发出电平来导通PQ8、PQ10使PQ6、PQ5截至,然后由PR7和PR14分压给PQ3、PQ4的G极,此时G、S存在电压差,PQ3、PQ4导通,应该是这样的,不知对不对,往高手指点

网友:
你太有才啦

网友:
没机会  碰到 这种问题

网友:
确实有才,楼主有前途啊

网友:
没修过本本能说得这么清楚   有前途

网友(点评):
没有呢 只是碰见的问题简单 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看来不简单的菜鸟

网友(点评):
朋友 我真的是 菜鸟 不知道 在多远的未来能成老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 只是碰见的问题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呀  我感觉前途迷茫

网友:
电池没电嘛 或者用完了 单用电池也不能开机的!

网友:
看不懂,
这个图原理能讲一下吗?

网友:
结合图纸,这类故障并不难修

网友:
隔离电路易坏啊。

网友:
虽然故障简单  但是不宜察觉  有前途

网友(点评):
前途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我会努力的!

网友:
总感觉怪怪的,PQ3短路,那么高的电压电流,不烧东西吗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吧,菜鸟加油

谢谢 我会加油 会努力的!

网友:
广交天下论友   学天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