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06):
在一个论坛看到一个贴子,
笔记本
电源IC附近很小的贴片升压电容坏,一定要找同样位置的升压电容替换,相似或者相同大小贴片滤波电容换都不可以,请问是不是这贴子说的那样?换这种升压电容要注意什么参数?
笔记本

网友:
CAPACITOR CHIP 4.7U 25V(+-10% X5R 1210)
看到了没、真就是规格

网友:
说的也对 最好是看容量 不过没有测量器具的最好是在相同线路上的比较好 真的没有 只有看外形和颜色了

网友:
电源IC附近的升压电容一般是给芯片自举升压电路用的也就是常说的BST电压,其工作原理就是通过二极管防止电压倒流,然后通过脉冲电压,不停的给这个电容充电,然后停止,让它放电,依靠电容的充放电效应,使电压的波形幅度加大,达到升压的目的,替换最好是同一参数的电容哦,否则升压效果达不到原来电路的设计目的,电源IC可能就无法工作正常,搜下电源IC的PDF里的典型电路图,BST脚连接的外部升压电路都有,

网友:
替换参数相同的电容就可以,不需要专门找升压电路这一块的电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