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SW200C,故障外接显示,接屏不显。

楼主(2011-06-07):
同行的机器,七喜SW200C,915芯片组,6600的独显,那兄弟描述的现象是开机屏幕闪下,就黑了,外接正常。他就直接换了高压条,涛声依旧。自己不知道怎么搞了,拿到我这来试试。我接上高压条,开机这机器待机有点高0.18,开机后屏亮了,就那种黑色的。感觉不是高压的问题。拆开找到屏供电VCC,发现开机几秒钟之后VCC由3.3V掉到0.找到VCC的是通过一个6脚的MOS管过来的,VIN一直有,他的开启信号是DISP_ON,通电后DISP_ON开始3.3V过几秒后掉到0,打DISP_ON的阻值500多,应该正常。不知道是什么拉低了。后来发现,开机后显卡板上有吱吱的电流声。我就把显卡版拆掉。DISP_ON信号就不掉电了。VCC的电压一直有。不管了,直接加焊显卡,上土炮温度到230-240,用镊子去推显卡,怎么推不动。我没见外面打了胶的啊。下了土炮冷了,仔细看,灌黑胶的。天了这个没把握。跟同行打了个电话说这个要贵点,灌黑胶的。同行答应了。说实在的自己心里也没底。上土炮温度到了,小心的用一字螺丝刀翘起GPU。仔细查看还好没掉点。重做后上机,郁闷了 还是一个样,电流声还是有,加焊显卡版上的2个供电芯片后声音没有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整了,麻烦各位给点指导啊!

网友:
刚来就被基地所吸引。慢慢的迷恋上了基地,天天泡论坛,在潜水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现在有幸当了斑竹,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管理好基地,为基地出一份力。

悠澜客 -10
南极宝宝 -5

网友:
刚来就被基地所吸引。慢慢的迷恋上了基地,天天泡论坛,在潜水的过程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现在有幸当了斑竹,以后一定要更加努力,管理好基地,为基地出一份力。

悠澜客 -10
衡阳天河 -5

网友:
上面的回复   够YD   的

网友:
FPBACK信号一直没有
DISP_ON这个信号开机几秒后拉低
EDID_DATA 和CLK 在开机的时候有波形
显卡板换了确定是好的没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把一部分图贴出来了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啊顶上去

网友:
建议还是查信号DISP-ON为什么会开机后拉底,
是否是显卡板上其它元件有问题

网友:
我买了块显卡板 还是一个样 郁闷

网友:
你可以查DISP-ON 是由哪里发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8257-1-5.html

网友:
一般电流声都是电感的。

网友:
我的一台宏基5572本子 故障更你一样,也是3V的开启信号没有 ,还没搞定

网友:
终于搞定了,还是怪自己不够细心。我开始打EDID_CLK和DATA的波形的时候想当然了,只打了EDID_DATA的波形正常,就认为EDID_CLK的波形也正常了。后来经过师傅的指点,再去仔细的打了每个信号,发现EDID_CLK波形不对,电压也偏低,只有1点几V。于是查这条线路,对地阻止和CLK的差不多大,Q26也正常,上拉电阻也正常,上啦电压也有3.3V  到底是什么拉低了电压呢。把Q26 和R280都拆了,把显卡板也去掉,奇迹出现了,居然对地还是有几百,电压也有。NND出鬼了。师傅说板层看看,于是果断的割掉Q26的3脚那个点的线,再割断到显卡板接口的线,然后飞了根线过去。OY接屏,久违的七喜LOGO出现了。在这里要谢谢师傅了,怪就怪自己太毛躁,不够细心!

网友:
楼主你说出鬼了,你不会是宿迁人把?泗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