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台机Bios密码?

楼主(2011-06-07):
请教下各位兄弟姐妹,如何清除台机Bios密码?我经常要装系统常,老碰见这个问题,只能拆硬盘装!

网友(点评):
你都能拆硬盘了还不能拆电池下来?起码你没有去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第1拆电池,第2你可以下个CHINAFIX的光盘 里面就有清BIOS 的程序.

网友:
  小问题 把主板放一下电就行了撒

网友:
谢谢大家,刚试了下主板放电即可清除Bios密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也试过这个方法,没能成功,不知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主板?

网友:
把主板上的  电池扣掉   半分钟装上   就好了

网友:
放电时间  长一点 一两分钟  就行了      不要一扣下来就装上 没用的

网友:
COMS电池取下来放电就好了

网友:
把主板电池抠下来 再把电池座用镊子啥的短接就清除密码了

网上搜索一下吧

网友A:
哦,放电时一定要切断电源,否则没用啊。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池扣下来放电。。。

网友:
用跳线或扣电池,两种方法都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上的说法正确,放电就可以去掉BIOS密码,去电池或者取下BIOS跳线。但方正某些机型不可以,它的密码是FFFFFF歌者000000

网友:
把主板上的  电池扣掉   半分钟装上   就行了

网友:
主板把COMS电池拔掉 放下电就行了 ,或者把跳线帽反着跳下 就O乐

网友:
不装电池开一次机,再装上电池 绝对 可以

网友:
COMS放电3秒左右就OK了!

网友:
拔电池,过会再插回去

网友:
COMS 有个跳线,跳一下

网友:
首先把电源线给拨掉,然后把电池取下来,用镊子短接一下,上电池的正负两极,让他快速放电,几秒中就可以

网友:
把主板上的  COMS电池扣掉   等两分钟装上   就可以

网友:
焊下biosxi芯片 在 编程器上刷个咯 要是找不到BIOS资料 可以把以前刷下来的BIOS编辑 把BIOS密码 项目 改为FF 再刷回去咯

网友:
把电池拔掉,电源断电,等一分钟,然后再插上,一般都能去掉

网友:
直接扣电池放电就可以了,没有多难的

网友:
拔电池或者 cmos跳线

网友:
现在有些主板 抠电池 是不想的 刷个BIOS 基本都OK

网友:
有跳线的 也可以 取下电池稍等1分钟

网友:
貌似台机只需要抠电池,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我不修台机、、、

网友: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问这个

网友:
扣电池最常用

网友:
放电啊 也可用软件复位bios时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放电时一定要切断电源,否则没用啊。
正确!完全同意!

网友B:
lijing
的帖子
把主板放一下电就OK了呢

网友:
我前天收了台老机器,,也是一样有BIOS密码 CPU是AMD3000+ 现在麻烦了。。进不了BIOS 不能调光驱启动,COMS 放电还是没有,COMS 这边跳线跳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了。。实在不行。只能换板了。哎!!!!!!!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讲点这些简单易懂的经验吧

网友:
清CMOS。跳线跳下。如果不行,也可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用DOS工具清除密码命令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用摄子在主板上短接一下就可以了,所有主板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除cmos密码

网友:
风行天地
的帖子
正解,不拔电源拆电池也没用

网友:
什么主板 有些主板有固定密码

网友:
扣电池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放电时间长一点就行了   笔记本好像没有这么容易

网友:
放一下电啊

网友:
放电 跳线都可 效果一样啊

网友:
有的是出厂就设密了,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楼主说拆硬盘和清楚BIOS密码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以前可能是没放到电吧

网友:
coms跳线 一般就在电池的旁边 它就插在 1-2上 你拔了插到2-3上 然后 又插回1-2上 记得插回1-2上 哦 要不电脑会点不亮,还有就是 把电池拿下来  几分钟就OK了 有的品牌机原机就设有密码 清除不了 的 可以在网上插 比如清华同方的 有的就是 “thtfpc“

网友:
电池拔掉,5分钟后在开机。或者主板上有bios清空的跳线,跳一下。

网友:
给主板放电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主板放了电确实去不掉密码,我遇到过康柏的主板带密码保护跳线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4245-1-1.html   第三幅图上边的文字说明

网友:
我这张是华硕主板。。难道华硕主板。。也必须从刷BIOS吗?  放电。跳线都不行。。

网友:
主板上有清除COMS的跳线。。还可以拿走电池放电清除。。

网友:
拔掉电源  纽扣电池       短接coms电池座几秒就可以放电了   笔记本也是这样放电的

网友:
你放电不成功,是不是你没开机情况下主机还接通了220V交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品牌机就不行  我上去遇到清华同方的就清不了    后来在网上查到通用密码

网友:
拆下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COMS电池取下来放电。

网友(2011-07-07):
放电就好了丫

网友:
放电就OK了 你自己都不先查查资料  就知道问  没上进新 这么简单的 都不自学

网友:
把主板上的CMOS电池卸掉,再开机BIOS密码就没了。

网友F:
还是断电取电池安全,前几天我测试了下晨枫3.0PE里带的清BIOS密码的工具,结果 E5500 G41的机器没事
X2 240 技嘉 770T-D3L  CPU和板子都挂了。。。保修回来新的 我再试一次 又挂了。。

网友:
看样这问题大家都会解决哈 咱就不废话了 继续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扣电池..把那两个接触电池的铁片短接..还有就是跳冒了

网友(2011-09-04):
引用 网友F:
还是断电取电池安全,前几天我测试了下晨枫3.0PE里带的清BIOS密码的工具,结果 E5500 G41的机器没事
X2 ...

不是病毒,估计是兼容性问题,反正用770T-D3L + 深包240 一用这个软件必挂。。用其他配置就没事 比如3500+ 和映泰780G 就没事  478也没事~

网友:
电池放一下电

网友:
对CMOS电池放电

网友:
对呀,拆电池就可以呀,或者DEBUG了

网友:
先把电源都断了电,再把主板上CMOS电池取下,等一会儿一般即可。

网友:
新手,来学习,多多关照

网友:
进DOS用PW就OK 了啊 。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