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在检测主板时,是不是复位针正常:短接亮一下,时钟就是好的啊,,意思是:时钟和复位有先后的顺序么,另外,我用假负载是测时钟好像总是0.00V啊??

网友:
先时钟后复位

网友:
先时钟,后复位,你测0V,不就是没时钟呗,还是你没找对测试点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说的复位正常
时钟一般都在复位之前,测时钟有没有要测PCI槽B16脚 1.6v或者时钟芯片旁边的22欧姆或者33欧姆电阻1.6v或者0.4v 左右。

网友:
AMD.NV的板上假负载是测不到时钟的..只有上了CPU供电都正常才会发出时钟

网友:
有复位了,一定就会有时钟,但是有时钟不一定会有复位.

网友:
复位信号是其他信号ok后才发出来的信号,有些不上cpu,是测不到时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供电,在时钟,最后复位

网友:
主复位正常 时钟90%比率也会正常的 但出于一些特殊情况 时钟会出现1 -2条不正常 这种情况也是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