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 没有动过哪里啊,怎么代码循环跑01 02 07 C1 C2 C3

楼主(2011-06-07):
什么  情况 啊    哎       问题 多多啊

网友:
内存不过吧,换个内存试试,或上负载看看有没缺供电,时钟,,打打总线阻值,,

网友:
换IO试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倒是  换了     就是假负载不在店里,,,奇了怪了

网友:
这个是不过内存吧楼主 重新插一下内存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想到了   也换了不下  十次了    可是它依然...........

网友:
那量了供电没,主供电有没,负载供电有没,SPD供电有没,时钟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假负载不在    晚上  在好好  查查,  关键是 不敢动  I O   有风险

网友:
测内存供电 关键点就看看。都没有详细什么板子都没说。我们怎么跟你说呀

网友:
呵呵,没有风险那人人都 做维修了,风险决定你的产量

网友:
典型的IO故障,换了

网友:
什么也没动,那就清清COMS试试

网友:
哎,   估计    IO  有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能说动io有风险呢,看来烙铁得回去多练练了,无语~

网友:
内存,bios,io,加桥

网友:
楼主能说得再清楚点吗?

网友:
换IO吧 换了部好的话再换时钟

网友:
不过内存,测供电先,在刷BIOS,在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