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40 鼠标怪问题

楼主(2011-06-07):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触摸板可以用的时候   外接鼠标也可以用 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  触摸板不行了 外接鼠标也不行 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系统装过了 进PE都用不了    触摸板的左右键可以用   USB鼠标什么键都用不了       USB 口插其他USB设备都能认得出 就鼠标不行 无法识别  机器在客人家的时候 就用不了  TM的 我拿回档口试的时候 又可以了 来回几次都这样

网友:
是不是他鼠标有问题啊,卖他个鼠标试试啊,可能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鼠标是新买的  触摸板有问题 外接鼠标才不行的

网友:
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不是南桥吧,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 pe下触摸板不能用肯定有问题 先解决这个问题 有口可能是并发症

网友:
查查USB的数据线到南桥的有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南桥模块坏也说不定!

网友:
  USB 口插其他USB设备都能认得出 就鼠标不行    我怀疑他的电源不行 因为在他家是插他的电源试的   我拿机回到档口用我的电源试就是好的   奇怪了

网友:
我也怀疑过南桥的  不过 USB数据线 阻值都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环境问题

网友:
原来你这机器还认环境?莫非在原来的地方呆腻了???

网友:
我 说你 们、没事做胡说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问题就是地球引力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境问题?难道他边上有什么磁场类的东西?

网友:
楼主这种人就是没意思 就知道问别人答案,不知道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环境问题,你怎么不说脑子问题的

网友:
HP 机要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环境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啊       还是机子暂时好了    呵呵

网友:
这么变态的问题没见过现在可以见识一下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电源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