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1-06-07):
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不工作,(1.查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鼓包,漏液;2.变压器输出端12V,5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就好)

开机指示灯亮,屏不显示,(查高压变压器附近的三极管坏,场管坏,高压板的保险坏,更换就好,多数因虑焊引起,记得要补焊)

开机指示灯亮,屏亮一下灭,(此种情况至少有2条灯管,2路高压供电电路,其中一只灯管损坏,或者其中一组供电电路中的三极管损坏,场管损坏,电容爆引起,更换就好,多数因虑焊引起,记得要补焊)

图像发红,多数原因为灯管老化(更换灯管就好,更换灯管时一定要小心液晶屏,要做到胆大心细)

网友(点评):
指示灯不亮,不一定是电源不工作,有很多是驱动板坏了,还有就是开关坏了。

网友:
通病需要指出机器型号,故障表现,易损坏元件序号。只有这样,才能一目了然。

网友:
恩    不错,都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都是常见故障,好常见 。。不过你因该写出型号这些

网友:
被忽悠进来了!型号什么都没有

网友:
显示器常见故障

网友:
写的很好 又加深印象了

网友:
都是遇到过的

网友:
情况图到过 但好像不分型号吧 也算通病?

网友:
不能算是通病, 至少要列显示器的信号出来啊!

网友:
LZ说的只是显示器比较容易坏的维修例子

网友:
通病要写出来型号才叫通病吧

网友:
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常见故障。

网友(2011-07-09):
还有开机电源灯亮,然后指示灯变成黄色,驱动板坏,修驱动板

网友: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供电高压故障。

网友:
液晶修多了。好多故障不拆开都晓得问题出在哪里!
呵呵。不过都是些小问题。比如说三星943NW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
就是换电容咯。
相信大家都晓得吧。
来混点下载分。不要见外。

网友:
切 不是所有通病都能换换电容 补补焊就能好的 ,

网友:
都是液晶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