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郁闷 单桥板让我心碎 求助基地!!!

楼主(2011-06-07):
修了好多的单桥板   这一类板,尤其是大板太弱不经风了,换个CPU  内存 机箱 都有可能挂掉,有90%以上都是CPU电压被拉到0.89-1.13左右,有的加焊北桥能拉上来,拉不上来的就被“投海”了,发这个贴子就是想请江湖高手给点解药,相信好多人都会遇到很个块,也很无奈,请基地救救这些无辜板子,星仔至上深深的谢意。

网友:
没那么脆弱把,虽然桥空焊的很多,小心加焊 还是能好的

网友:
我一直以为单桥板好修,经常小心的加焊,10块有8块就会亮机的,但遗憾的使用时间不会太长就又出问题了,谁有高招,指导下

网友:
重新植株还可以用的时间长一点,加焊等于返修

网友:
买BGA吧,芯片想换就换

网友:
别人的不知道,我们这修的单桥的还是很少返修的。。加焊之前用洗板水把桥洗洗,把里面的灰都洗掉。然后涂助焊膏加焊。。。加焊好以后把散热片上的已经干了的导热膏用小刀刮掉然后涂上新的导热膏搞定。。。个别桥发热比较大的给加装散热风扇....

网友:
加焊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最好是植球重做 返修可能会少点

网友:
加焊前的清洁是非常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