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电流上1.34就是不亮,显卡做了也不行。。。

楼主(2011-06-07):
今天接到一台二修机,开机电流直上1.34,以为是显卡,做了还是一样,ATI的显卡换了还是一样,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
BIOS资料刷过没有?

网友:
可以找找关于6520S的一些维修实例,这机器好像都这问题,遇到过但最后没刷BLOS,你可以刷下试一下,想来想去就有可能是BLOS了!期待

网友:
要看电流的动态判断电路故障。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

网友:
电流不是正常的跳变,一开机那么高肯定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一样,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是正常跳变到1,。34的,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跑码都正常,电流也是正常跳变到1.34A的。。。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掉件的情况

网友:
显卡条件查查。

网友:
网上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估计跟BIOS也没有多大的关系,找了电路图,量了电压都正常,显卡又植了一遍,还那样,我去。。。

网友:
看下内存    把CPU好好卡卡  助焊剂有没有弄到CPU座子里

网友:
我手里这板是过了内存的,裸扳是 0。53A  装上CPU, 内存 电流是0。8A ---1。2A---0。9A 就不动了,确定已经过了内存,电流从0。9A跳上去就到显卡了,它就是不跳,能跑数码卡 。 现在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板子和541 或者是540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板子显卡容易虚。。。

网友:
要看电流的跳变来判断故障,你这是电流直上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最后发现CPU坏了!

网友:
二修的机子仔细看看有没有少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流是正常跳变的

网友:
不是虚焊的问题个 ,我这主板能跑码,确定过了内存,在内存与显卡之间的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