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板問題,

楼主(2011-06-07):
高壓板問題,點17"的高壓板用來點19",點不亮請問是否更改電路零件後可用來點19",如果可以要如何改

网友:
一般都是通用的,我想你最好能直接看到灯管的发光状态,排除高压板的问题后,哪个不亮修哪个

网友:
看供电是多少的。不同机型的高压板不通用哦。

网友:
一般高压板只要灯管接口对都能通用啊,我看你先用通用看看灯管是否正常吧

网友:
你用那种通用的9~20V的高压板改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17和19的应当一样的,,

网友:
敢謝各位,已買通用高壓板到時候試看看

网友:
19的是不是灯管质量 不好了 造成带不起来

网友:
一般接口一样都能通用,看下是不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