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点不亮机器的内存该怎么下手维修

楼主(2011-06-07):
一条512M的DDR2内存点不亮机器,以确定是条子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维修,小弟是新手,请教各位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点评):
你是要练习技术还是修理自己用? 自己用的话就没有价值修我卖给你15-20元/条。包3个月,或者坏的换好的补差价。

网友:
512的内存修的价值不大。还不如买一根。

网友:
用内存测试软件 测试

网友:
本人经多次维修,发现二代内存经常出现虚焊与SPD出问题。

网友:
先看下 芯片颗粒有严重短路没  有的话 先去掉 在试  还有就是找865GV 主板 用母条带

网友:
不是自己想研究下的话还是扔一边吧.自己想要弄的话测试软件,测试主板都要有.

网友:
不值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