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0.18掉电

楼主(2011-06-07):
一台 BENQ  R45EG          上电  后 自动开机 电流到是在   0.03-----0.18  俩个   来回 跳动,  一直 重启   , 而且板上所有LED等各个各个都在  跟着电流的大小闪灭  。  显卡和北桥  都 拆下来了    CPU 供电芯片 换过       ,,,,,,,,,,,,,,,, CPU高端门  也换过 ,   滤波电容也换,过       IO的  PW-SW#脚 断开了    也都是 一样            板上  所有电压 都有       但 装上CPU ,CPU 的 供电 就没有了        其他的 电压在 不掉电的时候都有的    掉电了   除了待机 也都会掉一下                                                      装上 CPU的时候   高端门的控制级是没有电压的 CPU供电 芯片的  VIN    3.3  5V    EN    都有的 但PG 没有         请问 接下来   我该怎么?   办      请高手和修过的人 帮下忙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个PG有没有上拉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应该也看看VID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看错了朋友,你只换了高端管,应该上下一起换掉,不多说你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俩个一起换掉  还是一样的

网友:
CPU的电压有它的特殊性,把两组全换掉试试了,不能换某一组,试试吧,从简单做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还是 0.18  就 掉

网友:
南桥有没有做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跟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是不是其他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是   哪一种供电   ?    现在 板上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来个人  冒个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