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东芝 笔记本硬盘有时识别有时不识别

楼主(2011-06-07):
我在维修一台fujitus富士通笔记本时,由于不进系统,用光盘启动,进入winPE,查看硬盘容量正常,由于有急事,没做系统就关掉电源,后来启动怎么也不识别硬盘,只好先用一个10G的线代替使用。笔记本硬盘型号为:
Toshiba/东芝 mk4025GAS 40G 笔记本硬盘 IDE 2.5寸
但是奇怪的是,过些时候用易驱线检测硬盘时,有时正常,能写能读,可是拔掉USB之后,过些时候再插上反而又不识别硬盘了,本以为不能用了,可今天上午用易驱线连接硬盘时,提示格式化硬盘,格式化之后又能正常读写了。
这肯定是不正常,但也不只是不是大毛病,希望各位老师高手们帮忙给个处理方法,怎样才能正常使用该硬盘,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问题补充,当时进winPE使用的是笔记本电池,处于低电压状态,就是快关机了。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hd tune扫描全绿

网友:
看下BIOS是不是有硬盘的模式设置。你说你断过电。有可能BIOS被恢复出厂。我碰到过华硕的板5V短路后BIOS时间清零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