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W100N断线维修

楼主(2011-06-07):
刚接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按开关电流升到0.57就掉到待机,反复按开关依然如此。于是拆机,裸板按开关,依次测量各大供电电感的电压,当测到PL13 的时候发现没有CPU电压,终于明白它是因为没有CPU供电,而出现开机掉电,查了下CPU供电的条件,发现MAX1907A的第7pin没有VRON ,难怪没有CPU电压,追信号,发现此信号,是EC87551的第3pin发出的 ,又测了下,该EC的第3pin,发现有3.3V的信号。于是推断此处有断线,此信号,经过三极管PQ52 和MAX1907A的第7pin,用万用表蜂鸣档,黑表笔接PQ52的第2pin,红表笔接第7pin,发现他们是连通的,而EC87551的第3pin和PQ52的第2pin不通,由此推断,此处100%断线了,于是找了个飞线一端连EC的第3pin,一端连PQ52的第2pin,再次开机不掉电了,一测CPU电压也有了,接上屏,可以显示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断线的特多

网友:
断线问题,的时好找,有时不好啊

网友:
上次修一个CQ40 三个地方断线 有两条是在EC上面飞的 哈哈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广达的板子哈·
看双喜哥的帖子讲到了这CPU电压的开启来自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