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acer 3810tz的北桥型号

楼主(2011-06-07):
大家帮帮忙呀!有没有谁修过这个机子呀?这个北桥给别个修过了。上面什么型号都看不到了。如果有知道这个北桥型号的朋友帮忙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网上搜下笔记本说明书看看 或者笔记本的配置一般能查到

网友:
下个图纸,上面要写北桥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新的机子没有图纸下呀

网友:
找电路图,或者,根据南桥的型号,架构等等,,来分析,,通过内存是三代还是二代,,带不带显卡,
从上图看,,应当是945以后的,,Intel的北桥那字好像擦不掉的啊!

网友:
你看南桥不就知道了 HBM 还是IBM

网友:
北桥上面都有的    仔细看嘛

网友:
电路图如果找不到,可以在网上找这机器的配置,,

网友:
看南桥,决定北桥,看集显还是独显,继续决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