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接口液晶搞坏显卡,问题在哪?

楼主(2011-06-07):
一台富士通17寸显示器LV-17WVX5(带电视功能),改接口28针DFP接口为DVI正常使用一年多了,前几天发现开机主机报显卡报错,更换显卡后正常,原显卡报废。现使用HDMI转DVI转出接显示器,但发现经常性开机不显示,反复开关才正常;昨天就是开不亮,更换另一台主机测试,显卡报错,拔掉DVI接线主机能开机,把主机接上该液晶DVI线,拔下液晶那头的28针DFP口,主机也能正常开机,排除数据线问题,那么是液晶驱动板出问题了?具体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解决?望高人指点下,谢谢!!
另:现电视功能AV输入正常显示。

网友:
特殊问题。特殊事务。那种接口一般不常见,哪位高人懂得,给解释下,等待学习中。

网友:
悲剧了~~~中午回家用另外一台液晶测试之前试过富士通DVI接口的两块同样的G33主板,HDMI都无输出了,只能VGA输出!

28针DFP接口实物图:
以前在坛子上求助过针脚定义: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7864-1-1.html

高人指点一下那个液晶怎么搞啊~~~~~~谢谢!!

网友:
显卡GPU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
这种我也没修过。

网友:
好久都没见斑竹出来了   我手上有台苹果17的 接口怪异也没有去改它

网友:
唉~~~真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