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报错 fan error

楼主(2011-06-07):
T43报错 fan error
然后,一会就关机,每次都一样,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FAN ERROR关机正常

网友:
风扇错误,BIOS离设置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修或者换风扇

网友:
风扇不行了嘛

网友:
风风扇换一个

网友:
风扇问题、电路也有肯能、最好换一个

网友:
应该是风扇本身的问题多一点,这种机子比较老了,风扇可能太脏了。

网友:
先请一下风扇 看看

网友:
风扇是不是堵住了啊  你仔细拆开看一下 啊

网友:
IBM我就重来没有看见风扇堵住的,这个好像只能够换原装的,通用的装上夜报错

网友:
风扇保养 一下就行了,加点油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风扇心,

网友:
把风扇拆下来,加点油应该就好了

网友:
清洗下风扇下看看,不行的话只能换风扇啦

网友:
清理一下风扇就可以了,用超声波洗一下!

网友:
换了风扇,彻底解决了

网友:
ibm的风扇光加油有的不行的啊 轴承里面有污垢就会导致风扇转速变慢你光加油有时候一样报错最好用棉签在里面清洁下在加点油就ok了

网友:
原装风扇才可以

网友:
风扇报错啊!处理风扇本身存在的问题!

网友:
目视:开机时,看风扇会不会转动,
若风扇会转,请清理风扇。。。。倒如上面所说,清洁,加油      或可能会好
若不转,请测查一下是否有供电,H8  等,,,,,正常,,请更换风扇

网友:
看看风扇是不是堵了,没堵就是风扇坏了,或者电路等

网友:
风扇问题啊   多插几下

网友:
风扇报错哦,看是换还是加点油吧

网友:
风扇转速不过,取下清洁加油,或者更换

网友:
修到个换H8好的的 最初以为是风扇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