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1-06-07):
一台v3000直接用电源能开机正常使用。用电池开机指示灯亮但是不能开机。用电池插电源自动开机,能正常使用,拔掉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电池放到别的机器上也是好的。各位来时帮我判断一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检测信号,ACOK,一般是IO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