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 amd 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07):
DV5 AMD主板。开机掉电,开机不出HWPG信号。电压正常。高手帮忙

网友:
所有的PG出了才有HWPG的

网友:
看miniPCI  有没有3.3

网友:
做北桥吧,一定好

网友:
是单桥的那直接做一个桥

网友:
要的所有电压都出来了,那就做桥吧

网友:
HWPG信号
之前还要有什么PG信号,烦请请下哈。

网友:
北桥有问题的话也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