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20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1-06-07):
这个机器修了几个月了。一直没有时间搞。今天正好有时间拿出来看看。主要现象就是不开机。给人家修了好几家都没有修好。现在没有办法客户开始要了。
这个机器待机正常。开关上也有19v,BIOS 也刷过,就不触发。
IO 是8512。量他的工作条件如下:

第26脚 74脚3.3V 供电正常。ACIN OV 这个机器是正常的但是有两个条件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一个是LID_SW.这个信号一般都是3.3V.但这个机器是0V.还有就是KBC_WRESET#,这个芯片的复位信号是3.3 2.5 0 不定时的跳。不知道为什么,它是由一个五角芯片产生。这个芯片的3IN1脚跟IO的17脚连。LID_SW这个信号产生的芯片的供电M_3.3V不知道是不是待机下产生的。
我把图附上。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LID_SW这个信号一般在待机时不没有用的(当然用个别的机子也会用这个信号)。你可以查这个信号的供电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用!还有你说的KBC_RST#在跳变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把EC的工作条件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kbc_rst这个信号跳变不正常我也知道,但是它是由一个芯片控制的。还有一个角连在IO上,大哥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图。有个芯片是产生KBC_RST的。有一个3IN1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
先把LID_SW休眠信号搞定吧 待机时正常应该有+3.3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