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222S不认硬盘的通病维修

楼主(2011-06-07):
一台神舟a2222S,有时可以认到硬盘,有时认不到,排除硬盘,系统的问题后,在论坛里下了A222S的图纸,查了资料,这款机子有这个通病,但是没查到解决的方法,感谢论坛的图纸,修机子方便多了,对着量,测到rn51排阻,量有有一组没值,开路,从废板上拆一个同规格的排阻,换上去,硬盘可以认到,排阻是33欧姆的,是连接硬盘和南桥的数据线的,认到硬盘,从做系统,开机没多久蓝屏,想想另一个排阻RN52可能也坏了,换掉后,进系统正常了。这两个排阻是连接信号的,为什么会坏掉,我想可能是这个排阻是8对引脚的,比较长,排阻的强度不够,靠近IDE接口,受力内部开路,所以时好时坏,有时可以认到硬盘,有时不行。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下面是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42266567/QQ/WinTemp/RichOle/91~N`{M2`114U~S`X9RHH6J.jpg

网友:
楼主的的好经验!!!!!

网友:
该不会是虚焊吧?通讯的电阻除了受潮,很少出现问题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没发现受潮的迹象,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没量到问题,换南桥情何以堪

网友:
不错 不错  LZ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以后认不到硬盘可以量测量测

网友:
原来是这样,以前也有台神州,有时能认硬盘 有时不认

网友:
学习了。。是不是神州系列都会如此呢?还是只有这一款才有如此通病!

网友:
又学习了些好的知识?